我的T-REX 250 装机体会

楼主(2009-01-17):
250倒腾了好长时间了,呵呵,因为是手头第一台250,所以装拆了若干次,换用了很多不同的电子设备上去,就为了感受一下各种区别。把一些体会和注意事项分享一下

首先,装机过程里面,要注意大齿单向轴承部位,螺丝的松紧,垫片的使用必须琢磨一下,呵呵,要确保单向轴承正常工作。

检查方法就是用手模拟一下马达带动大齿的效果,应该是大齿往顺时针转的时候,大浆会跟着转,而大齿逆时针转的时候,大浆是不会转的。

垫圈要选对说明书上要求的那颗,不要用错,呵呵

尾平衡翼,先不要将侧面的螺丝拧得太深入,在没有装尾管支架的情况下,螺丝太深入会把尾管刮花,很难看。

电子设备的重量非常值得重视,250这么轻的小飞机,轻一点,就意味着性能好一点,呵呵

对比一些电子设备的重量,先来GP750陀螺,12.7克

401陀螺,26.5克!!

手头最轻的一颗陀螺,嘿嘿,6.6克

手头最轻的接收是spektrum的6100,4克

6EX的接收,15.9克:

RS77S看起来很小,实际上却很重,居然是17.2克.......

顺手把7000和6200也给称称,虽然不打算用在飞机上

ar7000:15.8克

ar6200,11.2克

我的250布线

马达线走侧面,调试的时候比较方便拔插

陀螺仪的线用透明胶捆扎了一下,双面胶贴接收上面了

舵机线走了上面,以免被舵机盘拉扯到,呵呵。我的布线方法只是一个实验而已,没有经过暴力测试,大家可以多交流

GP750配合6100的时候很怪,呵呵。

我的GP750本来是配合AR6200的,感度线插在CH5(gear)上,9X2不需要进行设置,直接就可以使用

401配合AR6100的,感度线插在CH5(gear)上,9X2不需要进行设置,直接就可以使用

但是............当我把6200换下,GP750感度线插在AR6100的CH5(gear)上,却不能在遥控里面设置感度了........CH5居然就真的变成Gear通道了,哈哈

于是只好专门设置一下,用第五通道,即GEAR通道替代笫7通道来设置陀螺感度。

具体设置方法:

1、在FUNC.LIST(功能菜单)中进入GYRO SENS(陀螺仪感度设置)菜单,选择INH(关闭第7通道感度功能)。

设置好后,屏幕显示如下:

2、关闭遥控器开关,按住ENT按钮同时打开开关,进入SYSTEM.M(系统菜单),选择DeviceSEL子菜单,进入后选择GEAR SW的输出为OUT:GOV。

设置好后,屏幕显示如下:

3、重新进入FUNC.LIST菜单,你会发现子菜单多了一项GOVENOR,然后进入这个子菜单就可以进行感度设置了,注意数字前的“+”号代表锁尾模式,“-”号代表一般模式。至此感度设置完毕,以后你可以用遥控器上F.MODE(飞行模式)开关进行感度切换了。

设置好后,屏幕显示如下:

设置完成以后,测试一下飞机,螺距曲线、油门曲线按说明书设置一下,就可以爽飞了,哈哈

对了,有很重要的一点要提醒一下——冬天要小心静电。我连续烧了三个尾舵机,一直找不到原因,但是插上第四个以后,没有做什么更改,却不再烧了!因为想不出原因实在不放心,于是请教亚拓的人员,这才明白干燥天气下的静电可能导致电子干扰而烧毁舵机。再仔细一回想——确实,换第四个舵机的时候,自己刚巧换了件不那么起电的衣服................

网友:
好帖,遥控器设定内容写得很好

楼主:
顺便显摆一下近期玩得最多的另外一台飞机,呵呵

顺便显摆一下近期玩得最多的另外一台飞机,呵呵,Wasp V4 200GF,非常非常稳定的一台飞机,与250比较的话,250是暴力型,Wasp V4是温顺型,呵呵

这台小飞机使用了GY401配合INO-LAB的D201HB,D201HB不是有商家广告所媲美9257么?哈哈——我测试下来,感觉D201是还不错,但是说媲美9257未免有点过了.........

D201对比亚拓的DS420,外观上DS420感觉会值钱一些,调试观感上DS420比较硬朗一些,吱吱吱地直转,感觉很高速很有力似的。D201相对就没有那么吵,感觉比较温顺。

因为没有匹配相同的陀螺仪来测试,所以飞行感受就不好对比了,呵呵,总的来说D201和DS420飞起来感觉都还蛮爽的!个人认为这两颗都比Futaba3154好.......

网友:
商家就是可以折腾,

网友(2009-06-14):
很實用~~
學習中~

网友:
SKYARTEC的机器,
确实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