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买SJM咨询!

楼主(2009-01-17):
看了SJM电直,很喜欢,从来没玩过电直,现在家练模拟器。请问新手买sjm哪种型号好些,325合适吗?180或215会不会小了点,325现在有优惠吗?感觉SJM更新换代太快,要是买了325以后配件能坚持供应吗?

网友:
模拟器会四面悬停再上真机吧,初学还是找人带带 不然飞机的安装调试是个问题 喜欢sjm的就推荐360吧 飞过的都说好

网友:
以后SJM型号是这么样的:SJM215  SJM360  SJM430。你说的那几款都是老产品了。

网友:
每架都买把

我还差430

网友:
我顶我楼上的.SJM我觉得是精品呀.可惜我刚入门一脑热买了个400PRO才发现人们都已经都改玩360了.多在论坛转转吧,有好处.

网友:
360T1

网友:
360T1

360还是比较好飞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让你买的都是飞SJM的  各种玄机自己体会  最好的就是看看身边的人都飞什么  初学买个从众的  维修 配件 装配都方便

网友:
360T1是多大的尺寸? 和450比较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你买的都是飞SJM的  各种玄机自己体会  最好的就是看看身边的人都飞什么  初学买个从众的  维修 配件 装配都方便

心里有数了,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你买的都是飞SJM的  各种玄机自己体会  最好的就是看看身边的人都飞什么  初学买个从众的  维修 配件 装配都方便

沒有飛過SJM360T1的人,卻來評論,:funk:
我敢說,樓上的諸位都飛過你飛的機種,只有你沒飛過SJM360T1:funk:

网友:
老大說的好......
台灣這邊已經掀起一陣360熱潮~~!!!
很多飛友都紛紛把450打入冷宮,裝備卸下來給360使用!!!
其中甚至有幾位專玩大油直的飛友表示.....360的穩定度真的讓他們對小電直徹底改觀~~
現在他們一掛人幾乎都添購了360......油直跟360搭著飛,油錢也省下了不少呢!!!:loveliness:

网友:
是阿.....台灣秀朗飛場....走路要小心.....不小心會踢到sjm360.....

福德飛場

网友:
呵呵.....那我應該說....買sjm吧.論浮力...論動力..論暴力..論效率..11.1的電池就能飛更大的機子...450級真的是該汰換的產品了...還不快點走在前端....因為我們的飛場都飛sjm........

网友C:
如果让你买的人,自己都不飞SJM,那才真叫活见鬼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让你买的人,自己都不飞SJM,那才真叫活见鬼了呢.

哈哈,这个说得有理。其实主要是评价要客观。

如果飞SJM的人没有飞过其他机,没有个比较,可信度要打一些折扣。不过我相信这里飞SJM的人,很多以前都飞过其他机,或者有些人现在同时还在飞几种不同牌子的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让你买的人,自己都不飞SJM,那才真叫活见鬼了呢.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个说得有理。其实主要是评价要客观。

如果飞SJM的人没有飞过其他机,没有个比较,可信度要打一些折扣。不过我相信这里飞SJM的人,很多以前都飞过其他机,或者有些人现在同时还在飞几种不同牌子的机。

言之有理, 我不但同时飞SJM和亚拓的机机, 还飞涵道机,F3A, 飞翼....................

网友:
SJM的外型确实COOL,很喜欢.

网友:
建议买360T1 很漂亮又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