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入手电直,请问如何选择?

楼主(2009-01-17):
最近想入手电直,不知道如何选择。一些新手的资料也看过了,但是还想问问大家一些区别,对于新手选那个好呢?

COLCO lama V5

esky 004

esky lama V4

不知道这三款如何选择?请坛子的高手发表下意见啊。谢谢~

网友:
新人先esky lama V4。决对物有所值

网友A:
哈哈,我正要出手一个COLOC LAMA5。这架飞机我觉得更适合新手,当然不是因为我想卖我这个,实在是因为V4炸的我都快放弃了是这架机机让我又拾起了信心。我个人感觉这架飞机比V4好飞,要稳得多,可惜的是我到现在不敢动那个4合一调节旋钮,只会弄esky的。美中不足也就是稍微有点自旋只能靠微调来调整。
V4是好飞机,但是我不会飞,飞过colco lama5之后才能凑合把我摔了又摔的v4控制住。
004和以上两种完全不同,应该是属于双桨共轴到单桨机的一个进阶机型吧。与以上的两架飞行手感完全不同,需要重新学起。如果新手信心不足还是不要直接选这架。不过我看版块里的不少人都直接上了004也都飞的挺好,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正要出手一个COLOC LAMA5。这架飞机我觉得更适合新手,当然不是因为我想卖我这个,实在是因为V4炸的我都快放弃了是这架机机让我又拾起了信心。我个人感觉这架飞机比V4好飞,要稳得多,可惜的是我到现在不敢动 ...

植树你怎么越玩越倒退啊,怎么又想玩LAMA5啦, 难道你想从头再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植树你怎么越玩越倒退啊,怎么又想玩LAMA5啦, 难道你想从头再来

你怎么就没看出来我是在想卖我的LAMA5.
我现在已经不再飞LAMA了。两台都要出掉。
攒钱要买QUARK呢。

网友C:
QUARK?多少米?还要攒钱买。
虽然不会买,了解下行情。
等经济景气了也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QUARK?多少米?还要攒钱买。
虽然不会买,了解下行情。
等经济景气了也买个。

价格大约是3200-3500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就没看出来我是在想卖我的LAMA5.
我现在已经不再飞LAMA了。两台都要出掉。
攒钱要买QUARK呢。

哈哈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你把你那两台糟糠450也处理了算了,以后要是想玩就直接上亚拓好了,比那些450好飞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你把你那两台糟糠450也处理了算了,以后要是想玩就直接上亚拓好了,比那些450好飞多了

目前是QUARK和SLASH优先考虑。还在犹豫先玩什么

网友D:
E004
抛开整机价位低零件便宜维修简单飞行耐力强比LAMA更抗风JJ更长更大不说
单是驾驭单桨机的悬停训练,就已经彻底折服我了。。
乐趣啊,一点一点的精准超控,手动锁尾,嘿嘿。
我的LAMA海豚和铝箱现在是正宗鸡肋,卖太亏,玩不爽,飞无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E004
抛开整机价位低零件便宜维修简单飞行耐力强比LAMA更抗风JJ更长更大不说
单是驾驭单桨机的悬停训练,就已经彻底折服我了。。
乐趣啊,一点一点的精准超控,手动锁尾,嘿嘿。
我的LAMA海豚和铝箱现在是正宗鸡 ...

恭喜你跟我一样了,LAMA要出了。

网友:
我也想出lama  v3  v4飞得没挑战了  qq:95686201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跟我一样了,LAMA要出了。

还不是你搞得。。。害我上了单桨的瘾,这下怎么办?飞E004航线后,岂不是450?

我要混新ID“下山砍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不是你搞得。。。害我上了单桨的瘾,这下怎么办?飞E004航线后,岂不是450?

我要混新ID“下山砍树”

你上450我是无辜的,我都不考虑450了,我打算就停留在航线飞行啦。
攒够了钱买个QUARK,走到哪里都能飞,踏青旅游度假休闲再合适不过。其他的我也不去想啦。

网友E:
“山树”同学又在放毒了,早说的话就不入450了,我也要休闲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山树”同学又在放毒了,早说的话就不入450了,我也要休闲飞行

450也可以休闲飞的。我只是觉得QUARk更惬意,飞起来更有休闲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