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用A123 3S飞行持续报告

楼主(2009-01-17):
昨天用GL原配充电器KDS充满A123 3S电池,今早测试飞行,还是老问题,前一分钟40%-50%油门动力强劲声音听起来就感觉有力度,升降暴力也还不错(场地有限)。

一分钟后,40%-50%油门,飞机无法离地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3S串联后重量的问题,油门推到80%-90%,飞机无法再提升高度了,离地10cm-20cm。

只能低空悬停飞行,但噪音很小了,感觉声音听起来就没动力,但居然持续飞行时间9分33秒,比GL原配电池飞行时间要长,GL原配电池悬停飞行6分23秒。

本来也是想测试A123的性能的,网购了4个,先是怕4S后烧电调,经测试感觉3S都飞机整体重量太大,无法提升飞行高度,这下肯定不能4S太重了。

请教一下各位,有人4S做过飞行测试了吗?  本人确实很担心重量问题了!

有经验的模友来谈谈,A123电池 为什么1分钟后,暴力全失(是不是电池本身问题),只能油门到80%---90%高度10-20cm做悬停和航线飞行了。

网友:
life电压低 3.3v 应该用4S1p

楼主:
4S 的A123对于450来说就太重了!

网友:
是不是电调的低电压保护设的太高?电调误判电压太低,不给你飞?

直驱450试了3块3S的A123(好盈40A电调)。

电压比较低,转速感觉也低,不敢翻。

悬停和简单航线,飞到完全没力离不了地为止约8分钟。

2300mAh的电池,充进2000mAh以上(也就是电池差不多放乾了)。

电池便宜,不怕过放不怕炸,新手用来练习不错!

楼主:
A123的电池 我也做了几个循环了,昨天用B6充 电池容量大概只能600多一点,再也充不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用GL原配充电器KDS充满A123 3S电池,今早测试飞行,还是老问题,前一分钟40%-50%油门动力强劲声音听起来就感觉有力度,升降暴力也还不错(场地有限)。

一分钟后,40%-50%油门,飞机无法离地了,不知道是不是 ...

你换大点 T数的齿轮看看。。。

比如 13T 换 15T 的,以弥补电压损失。。

网友:
我买了A123,若用3s适合悬停。4s 适合航线(反应比较慢)。国外的A123 3s飞4503D是真,估计那时全新电池!国内买不到!我买拆机的都只有6分钟悬停!所以大家就不要想了!至于30C放电池是可以的,但是内阻消耗太大,8豪欧是新电池的交流内阻,我们正常放电时直流的。A123直流内阻在1秒内是10豪欧这是厂家的数据。但大电流放电时,电极会出现微小的密集气泡,电池的内阻会变大,电流越大放电时间越长越明显,还有就是A123没有30C的聚合物暴力。若有机会买全新的A123试试。

网友:
电压低,转速不够
换15T的齿轮

网友:
聚合物电池大电流放电会出现微小的密集气泡,电池的内阻会变大
这个和A123一样的

网友:
肯定是电池一致性不好。

网友:
LZ可能犯了一个错误,GL配的充电器是冲锂聚的,不能用来冲A123.

网友:
引用 楼主:
A123的电池 我也做了几个循环了,昨天用B6充 电池容量大概只能600多一点,再也充不动力

只能说明你的电池太烂了,或者充电器太烂了.

我今天买了20节拆机电池,随便拿了一节,没充电,直接放第一次放了960,然后充了2180,现在正在进行第二次放和冲.

网友:
应该是电池没有配对,充电器又太烂,充电结束是有单体电压偏高,造成其它的电池没有充饱。
解决办法,有1s每颗电池单独充电,充完3颗再试飞,我的经验,电池放电应该3~4分钟以后才会有没有力度的感觉
不应该1分钟就over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S 的A123对于450来说就太重了!

用 A123 的 26650 4S 自然是重了,可以考虑用 A123 的 18650 ,只有 26650 一半的重量

网友:
A123我也用了约一个月了,共6组10S1P电用来飞600的,发现这电有一个特性,就是用多了平衡性会好一点,刚开始组的电用960SR充要1个小时左右,飞了5~6次后现在基本每组都很平衡,充电时间也短了,37分钟左右,放电基本都是2000MA左右,充电电流一样的,600开3D飞航线飞尽是6分半钟,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2911 欢迎分享使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