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坦克问题

楼主(2009-01-17):
总感觉恒龙的速度太慢了,怎样才能调高速??

网友:
超压供电试一试。

网友:
在不换掉整体电路板的情况下,请不要有这个提高速度的念头。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恒龙坦克减速比太大了,坦克力气倒是很大,速度上不去,不改变减速比,简单的办法就只能提高电压了。换电机、重绕线圈、都太麻烦,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恒龙坦克减速比太大了,坦克力气倒是很大,速度上不去,不改变减速比,简单的办法就只能提高电压了。换电机、重绕线圈、都太麻烦,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最高转速不等于最高扭矩下的转速,真车上的所谓最高转速指的是最高扭矩下的转速(约为最高转速的72%),模型也不外乎这个道理,所以就模型来说,一般提高模型速度,在不改变传动比的情况下,只能提高电压增加电机自身的转速(当然,这样做肯定是要冒烧电机的风险)。其他的改动方法,由于结构原因确实很麻烦。

网友:
不是冒烧电机的危险,看来各位都还是在想。换了高速电机或者提高电压,最大的风险是立即烧电路板,这下什么功能都没了,趴窝了。不信的可以尝试哦。

网友:
在我看来,很好解决
可以改变齿轮组,这样在不改变电机转速的前提下,可以提高速度,如果还觉得不够快,那就改无刷了。

网友:
重绕线圈,改齿轮组难度较大,工艺要求高。换无刷电机是个好办法。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和你的问题恰恰相反。。。。。我的90式想慢下来。。。。。加限流电阻视乎是比较好的选择。。。。。但一直无法测出所需的电阻阻值

网友:
只有比例遥控才能随心所欲的控制速度。
比例遥控,低速可以随意控制,如果高速觉得不够,在电调耐压允许的情况下可提高电压,或改变速箱齿轮,或改无刷电机,当然电调也要换成无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的问题恰恰相反。。。。。我的90式想慢下来。。。。。加限流电阻视乎是比较好的选择。。。。。但一直无法测出所需的电阻阻值

不可行。
电阻的功率要很大,电力浪费在电阻发热上了,通过电流较大,电阻迟早会烧掉。
电压充足时可以。当电压降低时,原本还能开动,但加了电阻,电流过小,就开不动了,实际电池还有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无刷电机用哪个好此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无刷电机有大小尺寸,安装规格都直接能替换的吗?

网友:
只知道无刷电机转速高,扭矩大,还没实际用过。
网上资料不直观,看实物还是较准确。换的话起码外形尺寸要和原来的电机差不多,改动方便些。
以后好好研究下。

网友:
我早就换无刷了,B28系列超级暴力了,其实我觉得B24也绝对超强了,看个人坦克的重量吧,我的坦克改了以后都可以耕地除草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