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3到手了,很不错嘛。

楼主(2009-01-17):
今天4G3进家门,为它忙了一下午,感觉挺好,遥控器做工、手感我认为都挺好,电直飞的还行,我是新手,所以保守说话,免得让人家笑话。但是锁尾确实象其它评论说的的确没问题。目前担心的就是配的充电器,太简单,不知道对电池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上图说话

网友:
充电器是不会对电池有影响的,
因为是3.7V不需要平衡充啦.放心吧

网友:
充电器是没有问题的~满电就会变绿~

楼主:
同意,不过这也有个充电截止电压的检测方法和精度问题,不知道这个原配用的是什么充电控制方法。再有就是飞行时间短,好象没有7-8分钟的时间,到处搜3.7v大容量电池,至今一无所获。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不过这也有个充电截止电压的检测方法和精度问题,不知道这个原配用的是什么充电控制方法。再有就是飞行时间短,好象没有7-8分钟的时间,到处搜3.7v大容量电池,至今一无所获。

4G3 原配的充电器还有待改进,有时候会把电池充报.  飞行时间(悬停不间断)大概5分钟左右. 3D暂时还没找到那么大的房子用. 大容量电池,暂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