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内壁磨光

楼主(2009-01-17):
钢管内壁怎么能弄光呀?我有根钢管,长25cm左右,管径大概25mm,内壁让铰了一下,结果不咋样,可以看到一圈一圈的螺纹状的刮痕,很不理想.谁知道怎样能弄光呀.要是再细些的管子能不能弄光.

网友A:
这么长都磨光,不现实。
干什么用的?如果是滑动或转动加轴承就行了。

网友B:
枪管就是这样的

网友C:
磨床?行不

网友D:
用砂布卷起来然后粘到直径差不多的铁棍上上车床加油慢慢磨
基本上能满足了
要是要求高就自己做个长点的可调的珩磨头 买几条砂条装是磨也可以
不过太细的话就不好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办法,不过这个办法用手工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可以的
我以前试过的
整完了塞个棒子进去就像注射器一样的感觉

网友F:
还要拉线不

网友D:
呵呵
要是做枪管的话就要加线的
那叫旋膛线 那可不是很好搞的哦

网友G:
这世界真是小啊,几天前好象是在中华上见到你,今天在这里又见到你发帖

网友H:
25mm?
楼主弄的是喷子啊

网友I:
高速手电钻
30厘米长的直径8左右的金属棒子前面开口夹住纱布到25MM直径伸到管子里磨。再换高目--再换--直到满意----可以到镜面效果
简单
还有小百叶轮的的直径有选择,做一个30厘米长的连接杆到高速电钻上也可以

网友J:
世界太小了,建议你直接用摩托车前减震管,内壁光滑的很,还便宜,不过尺寸小点,才20MM

网友K:
磨光亮容易 磨出来以后尺寸呢 呵呵

网友L:
没有问题的啊,,,,哈哈
关键是要花的代价,,,,

网友L:
回复 网友M:
:

网友N:
有床的话,做个动力刀头,要磨那样就磨那样即使是锥度也很精确

网友:
不用磨,用挤,用硬质合金做个比管子大一丝的挤头后面焊一根长杆,管子里面贯机油,把管子夹在机床上,边转边拉出来,效果就很好了

网友:
跑过来这里求教了 想做压气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高手,这事就咱俩知道,可别告诉别人 .准备用砂纸自己磨.

网友:
做一根磨棒

做一根磨棒:可用一根能放进管内并比管长的木棒,在木棒的一端轴向开3个槽(120度分)每槽内放入合适的弹簧,在弹簧上面放合适的沙条,做好后插入管内(与管内产生均匀弹性接触),之后安装在钻床上,管内加油、开机旋转磨棒,同时让磨棒上下运动。磨到光洁度达到要求为止。

网友:
咱也做了个!不过是车的!直径30mm。
用牛皮压个碗,气密性很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P:

来个图看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个图看看呗

只能点到为止!多了会三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不赖,大活塞 看样子,不止30mm吧.

网友:
气木仓...要小心玩...别让JJ请去喝茶了...

网友:
我倒
    还真的搞这???
   牛b
   你还真胆大哈

网友:
又遇到同好了

网友:
喷砂  有专业的工具

网友:
方法1:
内壁滚压
方法2:
磨粒流加工
==========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刚好做过小件加工!

用一个 刚刚能插进管子的光滑的钢棒  蘸一些 研磨膏 告诉研磨 一只到整个棒子在管道里转动 不停的加研磨膏 基本很快就能 磨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