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2.4G的10C朋友在线等

楼主(2009-01-17):
请教有10C2。4的朋友 我玩模拟器 模拟器老跳出请打开发射机电源 我控是开着的 哪位朋友可以告诉下 控则么设置才能玩模拟器
谢谢啦 急急急。。。。。

网友:
还会有这毛病

网友:
我的没这问题

网友:
你用的什么模拟器,发射模式切换到PPM了吗?我9C插线自动开机,不需要再打开开关,我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一样。

楼主:
切过了 没反映 。。。。。我用的XTR的

网友:
我也用XTR,切换PPM模式后需要重启发射机,飞真机切换model导致发射模式改成PCM的时候一样也需要重启才能生效。

楼主:
是PPM模式 就是不认控 妖怪了啊 。。。。。。。。

网友:
控PARAMETER菜单的几个参数按图设

楼主:
按你设置了 还是不行 好怪的控啊 这是什么毛病呢

网友:
XTR就是需要自己开机才行

网友:
拔高頻頭`

网友:
是XTR線頭的問題 不是10C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