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人用10C2。4控的吗

楼主(2009-01-17):
上海有人用10C2。4控的吗 本人遇到控连接了电脑 打开模拟器 模拟器就跳出请打开发射器电源 控是开着的 请教下有这控的朋友是则么回事  谢谢啦  急急急急
本人QQ120816189 谢谢啦

网友:
模拟器没有找到控,你控的模式要设到PPM,不然模拟器找不到控的

楼主:
是PPM了 你是10C的控吗?

网友:
按照片设

网友:
以上方式都试过了,10C2.4程序还是和FF-9的有所不同啊

网友:
你是用什么跟电脑连接的:USB卡还是直接方口线接电脑音频口。

楼主:
软件是飞鹰的 机器后面方口线连音频线再接USB卡的

网友:
试试,直接用音频线连电脑的音频输入口,用PPJOY玩G3.5或G4看看

网友(2009-03-30):
控关机的情况下插入方头和音频线试试
我的spektrum控电源开关开的情况下玩不了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