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0特技飞的油门曲线及螺距设定

楼主(2009-01-17):
小菜YT450gf已基本熟练航线飞行,在模拟器上基本已能倒飞4面悬停,想实际尝试倒飞悬停,请教油门曲线与螺距如何设定,控是6xe。谢谢!

网友:
9 0-9 对称型

楼主:
谢谢,油门曲线呢?还有陀螺仪敏感度?

楼主:
顺便发几张我的简易夜航灯图

网友:
给你个参考地址:http://www.helibest.net/rc/vh-article.asp?catid=87里面有慢慢看。先试着找到3D时的油门感觉别急着倒飞。

网友:
这里是新手区,等你脱离新手再研究这个问题吧,估计你到时候自己懂了。。。。
还有不建议新手设定3d飞行模式,打了3d,反映慢如果打油门锁慢了要出事情的。。。。

楼主:
請問,我用的6ex-2.4G說明上提到Swash to throttle mixing(傾斜盤油門混空),在飛3d時是否需要設定,如何設定?

楼主:
6ex-2.4G的SW-T功能(Swash to throttle mixing ,倾斜盘-油门混控,说明书第28页),
说是3d时可以纠正斜盘副翼或升降舵运动导致的发动机减速,我拟试飞3d是否需要设定此功能,如何设?

楼主:
好像我能签名,有头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