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小声的问句,什么叫翼载荷?是不是越大越稳?

楼主(2009-01-18):
忽略动力的因素,假定机翼的面积不变,是不是越重越稳定?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重量比上翼面积,当然是越小越稳咯

网友:
翼载荷就是机翼单位面积承受的力。所以翼载荷=飞机受的合力÷机翼面积

飞机当然是越重越稳定,但是飞机再重,也要飞上天。因为升力是机翼产生的,所以飞机越重,需要的机翼就越大。和翼载荷没有什么必然关系。

一般来说,翼载荷越小,飞机的机动性越好。就好比人的体重越轻,动作就越灵活,如果力气一样的话。

网友:
我也想知道,可是看不懂

网友:
不是说越重越稳定!只能说抗风!越重抗风越好(但都要有度)~ 想稳定重心调低点就好了!在不爽就弄个大上反角!肯定包你稳定得飞到无聊 ~   想抗风就加点重量!

3楼的兄弟~简单点把~`“翼载荷=飞机的起飞重量÷机翼面积”

网友:
飞机越重,单位面积机翼需要产生的升力越多,所以需要更快的速度。

网友:
新人慢慢潜水,多听多看。

网友A:
还有,对于自己掌握不是很准确的概念最好不好随便说,以免误导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对于自己掌握不是很准确的概念最好不好随便说,以免误导新人。

同意

网友:
不懂,我喜欢机翼小的,飞起来快。

网友:
速度快升力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