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大桨根本不用找重心

楼主(2009-01-18):
平衡大桨只需要用桨平衡器找出较轻的桨,在较轻的桨的任意位置(桨尖、桨根皆可)上贴透明胶,直到平衡为止即可。不用花时间找重心,留下时间爽飞吧。

   具体原理请看:机械的平衡 oa.gdut.edu.cn/jjsjjc/gan/SH06.ppt

网友A:
荒谬哦, 2个一样重的大铁锤,一手抓锤头,另一手抓锤柄, 自己把双手举平转几圈看看能转稳不。
有点常识的都能想象到抓锤柄那个铁锤会把你往一边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衡大桨只需要用桨平衡器找出较轻的桨,在较轻的桨的任意位置(桨尖、桨根皆可)上贴透明胶,直到平衡为止即可。不用花时间找重心,留下时间爽飞吧。

   具体原理请看:机械的平衡 oa.gdut.edu.cn/jjsjjc/gan/SH ...

无知者无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知者无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荒谬哦, 2个一样重的大铁锤,一手抓锤头,另一手抓锤柄, 自己把双手举平转几圈看看能转稳不。
有点常识的都能想象到抓锤柄那个铁锤会把你往一边拽。

这个假设和楼主利用桨平衡器已配平两边桨的前提条件就不符合~一手拿柄一手拿锤头的简化模型的力臂就不等,已经不平衡了,先不说LZ的结论如何,这位朋友的假设似乎就存在问题?

网友C:
为了桨的动静平衡,我专程找过物理老师,通过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动静平衡必须要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桨的动静平衡,我专程找过物理老师,通过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动静平衡必须要精准。

网友:
好桨不会相差太多吧!!

网友:
LZ这纯粹是在怱悠新手在。这样的帖子还不如删了算了。免得害人!!!

网友:
遥控器其实也不用开,飞机接上电自己就开始飞了。留着遥控器的电池爽飞机吧。不过PCM接收机没有这个功能
纯粹玩笑,新手勿试

网友:
楼主观点正确, 所谓平衡就是要两边桨的离心力大小一致,

离心力计算基本公式:
F=m×ω^2×R (N)
m---质量,kg
ω---旋转角速度,rad/s (弧度/秒)
R---质心距离旋转中心的距离,m (米)

由于两边角速度是一样的, 因此只要两边的 M和R的乘积相等, 两边的离心力就是一样的.

举个比较直观的例子来说 链球运动员在旋转的时候是要保持平衡的, 球和体重是不一样的, 为保持平衡,球离开旋转点比较远一些, 身体重心离旋转点近一些, 只要两边力矩平衡就稳定旋转.

机械上这种东西多了, 不可能都做到两边重心和重量都对称. 汽车轮子的配重既是如此.

网友:
450以下的机,桨质量较好的,不找重心问题不大

500/600机的就不行了,差别大的话,只做动平衡不行,还要静平衡也做

网友:
我认为LZ是对的:
   本来二个桨长度一样,重量也差不多。根本用不上再去找它的重心。就算二片桨有点差异,那也是很小的差别,做个桨平衡就行了。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桨平衡器只能找静平衡,不能找动平衡,用理论力学的知识解释一下:
静平衡是指两只桨甩直后其质心在主轴上,不会在桨平衡器上一高一低
动平衡是指两只桨甩直后其中心惯量主轴与直升机主轴重合,转动时不会对主轴轴承产生附加动反力,由于桨不可视为质点,其质量平均分布,所以不能用每个桨的质心到主轴距离相等而说明桨就是动平衡,在工业上,发动机转子的动平衡要到动平衡机上测试加工,不是人力能简单搞定的。
动平衡的物体一定是静平衡的,而静平衡的物体不一定是动平衡。

网友:
应该要找重心,
F=m×ω^2×R (N)
m---质量
ω---旋转角速度
R---质心距离旋转中心的距离
在静平衡后2叶片质量(m)相等,但如重心不一致,则相当于R---质心距离旋转中心的距离不等,离心力必然不等。

网友:
15楼仁兄, 这里好象没有人说:

每个桨的质心到主轴距离相等而说明桨就是动平衡

网友:
16楼朋友, 桨平衡器做的平衡是两叶到旋转点力距的平衡, 不是质量相等.  桨平衡器不是个天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
动平衡是指两只桨甩直后其中心惯量主轴与直升机主轴重合......
...

引用 网友E:
.......

每个桨的质心到主轴距离相等........

  好关键的两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桨平衡器只能找静平衡,不能找动平衡,用理论力学的知识解释一下:
静平衡是指两只桨甩直后其质心在主轴上,不会在桨平衡器上一高一低
动平衡是指两只桨甩直后其中心惯量主轴与直升机主轴重合,转动时不会对主轴轴 ...

12楼正解
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 静平衡要求m1*r1=m2*r2  动平衡是 M1*R1*W1平方=M2*R2*W2平方 但由于W1=W2 所以动平衡要求和静平衡要求就一样了
而且大桨径向长度>>(远大于)轴向长度 所以可以视为二维问题 不需要轴向力矩平衡 15楼兄弟说的情况是在三维(也就是径向长度和轴向长度差不多)情况下才需要的

网友:
简单点说,重心相同,重量相同,则一定会动静都平衡,如果用到其他地方的确不需要所有数据都对称,就可以达到动平衡,如果要用到模型飞机上就有很多先决条件,长度面积相近或相等,既然两桨长度面积必须相等,虽然理论上重心可以不相等也可以达到动平衡,但是前提是重心靠外一侧的桨总重量必须要轻依据重心相差距离的远近而所需要的重量不同才能达到动平衡,说起来简单,但具体算起来很复杂,还要依据于桨的密度分部等情况而定,楼上几位和提到的都没有错,但是应用到实际当中不时简单的套用公式就能达到效果的。

网友:
LZ正解的,记得还有单桨+重锤配重的直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荒谬哦, 2个一样重的大铁锤,一手抓锤头,另一手抓锤柄, 自己把双手举平转几圈看看能转稳不。
有点常识的都能想象到抓锤柄那个铁锤会把你往一边拽。

先看二楼
楼主说静平衡就可以了
你这样拿两把榔头你觉得两边平衡吗
一定是拿柄的那个手觉得比较重吧
静平衡不通过当然甩起来就不平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平衡的物体一定是静平衡的,而静平衡的物体不一定是动平衡。
,错了

网友:
好复杂,虽然都学过理论力学,那些公式的符号早忘记代表什么含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看二楼
楼主说静平衡就可以了
你这样拿两把榔头你觉得两边平衡吗
一定是拿柄的那个手觉得比较重吧
静平衡不通过当然甩起来就不平衡啦

我看露眼了
继续潜水

网友:
15、16楼的理论太抽象,我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手机和玩具里用来震动的偏心轮见到过么?为什么会产生震动?就是因为重心不在轴心上。
两片大桨和旋翼头组成的系统,如果两边大桨的重心不一致,整个系统的重心还会落在轴心上么?和偏心轮的效果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
lz确实是无知者无畏,请问lz玩过直升机没有?

网友G:
我认为 LZ 的观点基本是对的。
450以下电直,哪怕是9元木桨质量一般都还过得去,做了静平衡就可用,我一直就是这样的。
我看到经常在一起玩的最高手,比你们熟悉的特帅呆王子水平还高的3D电直高手,他甚至经常连静平衡都不做就暴飞爽极。
当然,我可不主张这样干。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 LZ 的观点基本是对的。
450以下电直,哪怕是9元木桨质量一般都还过得去,做了静平衡就可用,我一直就是这样的。
我看到经常在一起玩的最高手,比你们熟悉的特帅呆王子水平还高的3D电直高手,他甚至经常连静 ...

首先,LZ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虽然观点在特定条件下有部分对的地方。
其次,桨的质量有参差不齐的。高手常用碳桨,因为质量高,常常不用配平,质量和重心就非常完美。差的桨,重心偏差大,抖得就很厉害。450的桨相对而言工艺要求低一些,215的桨就比较困难。

网友: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就是最大的问题!LZ你自己可以做个试验——把你用桨平衡器做好平衡的桨一片在桨尖处加重物,一片在桨根处加重物,然后再用桨平衡器做平衡后上飞机试一下什么情况,你就知道你的做法和结论有多么的荒谬!

网友:
楼主的理论是正确的,其实固定翼的浆平衡也就是这样作的,想把两边的重心都找出来是不现实的,只有能保证大小和角度一样,再在平衡器上找平就可以了

网友:
事实上,上面的模友已经提出例子了,就是单浆模型,单浆两边的重心也是无法对等的,当然配成完全对称的也不是很麻烦的

网友:
33楼的兄弟,其实你可以做个小实验,拿一个细木条在中间钻孔固定,保持两边等距,做好平衡,然后在左边中间放2个钢镚,右边最外边放一个钢镚,固定好,连上电机转一下试试,转动会很平稳的,

网友:
我汗,好多危险人物
理想一点,两个大桨抽象成两个质点,但是两个质点同心不同径,然后就是线速度不一样,直接导致质点离心力不相等,想想吧,主旋翼的高频震动就这么来的。夸大一点,放到大机上,旋翼速度下来,质点质量增加,更进一步就是主轴被拉歪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固定翼的桨多大?转速多快?质量多大?
直升机的呢?
高中物理的内容吧,动量守恒。

网友I:
我连静平衡也没做过。。。。。。  就算有差异 差异不是很大的话 也蛮好飞  用于一般3d足够 双桨调节好即可 搞那么多功夫干什么 一不小心就炸了 又的重来
又不是参加什么比赛 或者做什么高精度的飞行  一般玩玩够了。。。。。。。 不要要求过高
貌似精度是无止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连静平衡也没做过。。。。。。  就算有差异 差异不是很大的话 也蛮好飞  用于一般3d足够 双桨调节好即可 搞那么多功夫干什么 一不小心就炸了 又的重来
又不是参加什么比赛 或者做什么高精度的飞行  一般玩玩够了 ...

如果偏差大又不平衡的话,震动会变大。你经历过空中掉螺丝么?各种机件的磨损也会变大,寿命变短。

网友:
嗯,我一直以来都是找重心,再平衡,入门时的习惯了。但是不表示lz这样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我就无法接收,事实上很多回复并不很理性,从文盲到荒谬都出来了,还有很多反驳的解释本身就是错的,这样就更没有说服力了,事实上很简单的事情,做个平台,试一下很容易得出结论的,为什么就不肯拿出这样的东西来反驳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