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块钱能配什么样的450到手能飞

楼主(2009-01-18):
本人是菜鸟不懂,请教名位老鸟。
       快过年了想送自已一点新年礼物。
  能有什么样的配置

网友:
主流配置的 亚托450

网友:
含控的话,配置不会很好,不含控的话,基本是可以配比较好的主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含控

网友:
那就用个6EX的控,足够了。刚上手以后还不知道会不会再玩高端的。如果这个你用烂了,再卖掉上新的。
至于JJ的配置,你到250/450的论坛里搜下然后确定就行了。一般空机选YT 450 GF就不错了,电子元件那就多了。
预留好炸鸡的费用,论坛里买个飞机花5000,最后完下来花掉五位数的占大多数。

网友:
我觉得控 还是别买 6ex 买个好点的 至少 dx6i

网友B:
控:6xe:700-800
机机:固朗、非耐,
亚托gf要:1700贵了些
舵机:65mgx3:500
陀螺仪401+9257:12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6xe:700-800

机机:固朗、非耐,

亚托gf要:1700贵了些

舵机:65mgx3:500

陀螺仪401+9257:1200

现在的65mg还有谁会买?质量差,没保修,别误导新人…还有控,2.4的年代了,再说啊,控是不会炸的``一步到位还好一点~电子设备也一步到位吧,不要花重复钱买重复的东西^^对事不对人~得罪了

网友:
或者上EP200,只要预留几百元,这种jj很难炸坏,但建议找高手带

网友C:
建议
1\ytgf450= 1600
2\65mg*3=500
3\401+ds520=970
4\dx6i=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
1\ytgf450= 1600
2\65mg*3=500
3\401+ds520=970
4\dx6i=1000

再加电池,充电器,工具就超预算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本人菜鸟还是不太懂。

网友D:
LZ注意,即使你花更多的钱来配J,450级别的JJ也不要想着到手即飞,先练好LAMA或模拟器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注意,即使你花更多的钱来配J,450级别的JJ也不要想着到手即飞,先练好LAMA或模拟器才是王道

谢谢你LS朋友,我的意思是4000块配台能够飞的就行  但是钱一定要花到点上,这就让我烦呀1!!

网友:
小声问一下:dx6i能飞固定翼吗?还是直升机专用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