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拉玛4改了美国手后飞了6次突然失控了。

楼主(2009-01-18):
中间飞行时没有摔过机,现在一开机左右
舵机
一个向上,一个向下自己自动打足,吱吱的响,遥控打上只有左舵机可控,其他都失控,没反应,旋翼也不转。如果关控开机旋翼飞速旋转然后停机,舵机不动。后怀疑遥控问题,但上
模拟器
却正常。不知道哪出问题了?

网友A:
估计四合一坏了

网友B:
你是怎么改的?

网友B:
有没有调整正反开关?

楼主:
改了美国手后飞行一切正常,飞了几次就出现的问题,现在改回来还是不行,老样子,看来不是改美国手的问题。
改美国手很简单,弹簧片换到右边后,底下内部两个开关打到上面就行了。

楼主:
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