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专门的熄火功能怎么设置?

楼主(2009-01-18):
DX7专门的熄火功能怎么设置?

网友A:
dx7的熄火使用方法是,油门拉到最低,然后把油门微调再往下调一下
到开机系统菜单里设。

网友B:
说明书里写的是利用油门微调记忆功能来实现的
熄火时向下安油门微调到底,发动机熄火,这时只要向上按一下微调,油门位置即可回到熄火前的怠速位置
个人感觉用 的不是很爽

网友C:
用hOLD好了,

网友D(2009-02-23):
对于油机来说,hold只是回到怠速,不是熄火。。。
可以编程实现,用AUX2开关来熄火

网友E:
我是用HOLD回到怠速,,用编程混控,用GEAR通道和油门混控来CUT
火星给我说的方法,哈哈哈,好用,,反正地面的时候GEAR也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