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电C值的问题

楼主(2009-01-18):
学习了一下以前讨论的电池放电C值的问题,那C值可不可以并联呢?

做了一个Y线,一组长条的锂聚是20C放电,一组加拿大锂电是15C放电,那现在是35C放电,还是20C放电?
是以大的电池计算还是合在一起计算?

当然,感觉上两个电池同时用会爆一点~ 应该不是心理作用的~ 感觉得到~

还有电容这样来并联,两个470uf+一个330uf+原来的电解220uf,并在一起,容量应该是1490uf。
这样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电容并在一起会不怎么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容量和放电C的电池不能在一起使用,偶尔用可以的,长时间这样使用会先让C数大的电池损坏。

网友:
非要算

就在 15C 与20C之间咯

网友:
不同种类的电池绝对不能并联串联

网友:
C值是电池的放电能力,反映的其实就是电池内阻的大小。
如果把两个C值不同的电池并联,C值大的电池的电流就比C值小的电池的电流大,导致先损坏。
可以参考此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Ed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