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气太低,只有仔细看看升级版尾巴的构造

楼主(2009-01-18):
貌似只要换2个尾巴的小CNC侧板就可以解决V1版轴承孔位磨损问题了。各位拿到V2升级件的朋友说说看?

网友A:
的确是的,一点点小问题就可以导致小飞机飞行不稳定,还是450泼辣

网友B:
晕。。。我看标题以为lz讨论标准升级套里面送的金属尾推杆呢。

楼主:
那个金属尾推摇臂看起来还行,就是里面有个塑料套看起来比较揪心,随时都能跑出来似的。不过比原来那种精度高了,就是不知道寿命如何,那个小套套还没单独的零件卖呢

楼主:
昨天晚上又试了GU 365,可能我的感度调高了,不好飞。锁尾貌似还行,没怎么觉得温飘的影响。不知道是不是接电时间短。改天用GU 365单独试试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