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1:200号手军舰如何改装遥控

楼主(2009-01-18):
以前在网上看多过,希望能有高手给详细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基本步骤
测定排水量,确定动力系统,调整安装位置,检查密封,加配重,试航,再调整

网友B:
不建议改装此类模型
由于此类模型的尺寸小,在水里航行时抗风性能不好,所以玩时的乐趣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