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法可行吗?

楼主(2009-01-18):
今天打开工具箱发现一个以前玩油直的401陀螺。我想问能不能把陀螺仪装在船上呢?装了后船就能够跑直线。以前有没人试过装?

网友:
估计不行。。。我原来试过把飞机的陀螺装车上。。。。明显不是那么回事。要是通用FUTABA也不会出专用的车用陀螺了。
原理差不多,但是细节差很多。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貌似没必要

网友:
調直線好簡單...不懂我教你

网友:
不行,已经有人试过,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
船跑直线不是问题。
关键是船在极限条件先直线航行时的左右摇摆问题。
早在1991就有人吧陀螺装在耐久船上用了。当时的陀螺没有锁定功能所以没有明显的效果
如果用带锁定功能的陀螺的话或许会有效果,不过没有人试过。

网友:
是一九九O年(澳地利诲模世界赛)

用在一條85年设计的德国船上(因船身只有约1m),所以加上有陀螺仪的尾定風翼在船上.但其實當時的科技跟不上波浪的频律而作出反應,後來商燊也把它拆下來比赛了.

當年年青的商燊正準備起动

當年年青的商燊正準備起动

网友:
"陀螺"跟"陀螺儀"均有人安裝在船模上!十年前日本有人將電動"大陀螺"裝在船首和引擎之間
藉陀羅高速轉動來穩定船身,但效果有限,
"陀螺儀"在U-1真艇也有人將它裝在前導流板,藉以抑制船身起飛!效果????

网友:
V15這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