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9调试450问题 紧急求助阿

楼主(2009-01-18):
配置如下:全新的450V2+401+520
病症如下:
装机完成后 试飞
在不碰方向舵(尾舵)的情况下  飞起来  没有问题
飞起来后  一打方向舵  就开始追尾

把接收和控换成我的FUTABA后  症状消失  锁尾稳定  无任何异常
求助各位老大   天9怎么设置

  无奈是帮朋友调试  既然已经答应 所以还是想调好 尽量不要给人家说换控之类的话
请知道的大哥  给各全套的设置参数   我想因该是我不会设置天9  才出现的这种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
方向杆是不是回中有问题?
我的不会

楼主:
请用天9的朋友  给下全套的设置参数   救命啊  ~~~~~

另外忘了说  不是感度引起的追尾  从10~90 我都试过了  全是相同的情况
在不碰方向舵(尾舵)的情况下  飞起来  没有问题
飞起来后  一打方向舵  就开始追尾

楼主:
没人知道么

楼主:
哈   我自己折腾好了

网友:
看看高级设置里的陀螺仪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