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T1到手,帮忙看看这个是出问题了还是可调的?

楼主(2009-01-18):
还没开始装,各大件先仔细看了看,旋翼头这部分我这件有点问题,不知道是质量问题,还是可以调的?之前没买过sjm的机器,对构造不了解

网友:
没看明白lz的白箭头和红箭头什么意思,假如指的是副翼杆和横轴的垂直关系,那应该是问题。因为现在的T1系列都是模块化一体式中联。不像180的时候副翼座和中联是分开的,有可能因为安装不正确造成副翼杆和横轴不垂直。现在的一体化设计如果副翼8字球头扣拉杆处没有外力作用十分顺滑的话,图上的位置就只能是因为加工误差引起的了。

网友:
偏心横轴的那个设计专利?貌似

楼主:
红箭头才是和横轴平行的,是我理解中大桨夹连杆中轴线,白箭头是连杆实际的中轴线

一边偏内,一边偏外。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十字盘水平、连杆长度一样的时候,螺距是不均衡的

网友A:
明显加工有问题

网友:
我刚订了215,还没收到货,不知道是否会出和LZ一样的问题,关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加工有问题

应该不是加工,是组装有问题,这个问题在325系列的旋翼头当中似乎比较突出。

首先有一点要注意的是,325/360的旋翼头使用了推力轴承,往外拉出的状态才是飞行的状态。另外SJM的旋翼头横轴轴线是错开的设计。
其次,大桨夹、混控臂和平衡杆之间的位置关系受到混控臂上面的轴承安装位置的影响。这个位置是可以调节的。我拿到手的旋翼头混控臂轴承的位置似乎都不准确。这一点造成的更明显的误差表现在平衡杆和横轴不垂直,可以通过调节来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