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lama的斜盘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09-01-18):
大lama的斜盘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
想用ff9和西安孵化6通来控制它,如何设置斜盘类型?接收机如何接。
现在的接法是1、右前舵机;2、左前舵机;3、混空板(3根线);4、混空板(1根线)

楼主:
艾特的MD500

网友:
只知道ESKY的是传统狮子盘

网友:
传统的十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