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控制电调可以不?

楼主(2009-01-18):
因毕业设计要求,我需要做一个
电机
单独控制的尾桨,而且电机功率比较大,60A的估计。请问各位加装
陀螺仪
的话怎么装?可以直接接电调吗?是不是灵敏度到不到要求?

网友:
没问题。。。感度降低,否则会有追尾。。。当初我改雷鸟双无刷的时候就用的陀螺仪控制电调。。目前经我测试:华科尔G006和新西达10A 20A 以及辉胜18A都可以配对。ESKY 0704可以和新西达10A配对。。。只是线形不够。。。有时会有些卡。。

网友A:
可以,完全ok

网友B:
第一次听说,用雷鸟的陀螺可以3,它就是按照这个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