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

楼主(2009-01-18):
[localimg=400,300]2[/localimg]

网友A:
先把破损的口子切平整,然后补沾一块与切口形状一样的硬泡沫塑料块,然后砂纸板打磨修型。注意,破口周围没有损坏的部分用美纹纸贴上做好保护,以免在打磨过程中误伤到周围没有损坏的区域。都弄好了,再买只红色油性笔把粘补的部分涂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破损的口子切平整,然后补沾一块与切口形状一样的硬泡沫塑料块,然后砂纸板打磨修型。注意,破口周围没有损坏的部分用美纹纸贴上做好保护,以免在打磨过程中误伤到周围没有损坏的区域。都弄好了,再买只红色油性 ...

     好办法

网友:
摔机时被浆打的~
记得修好后用纤维胶带补强,另外把橡皮筋捆紧点,否者等着再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