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004,005 在线等

楼主(2009-01-18):
各位大虾,我是新手

准备入手004,再配个平衡充和锂电,一看价格都和005差不多了
所以,
1.上005好些吗?还是六通到的

2.大家能说说这两款飞机吗~~

请教了,谢谢·~~~

网友:
004是一定的。
005就不用考虑了。

楼主:
为什么啊,植树兄(名字如雷贯耳)

网友:
有个005降004的朋友,问一下他吧

楼主:
LS的同学,那人是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啊,植树兄(名字如雷贯耳)

............................
我不会被通缉过吧?
新手的话还是先飞四通道的飞机好,可以不用涉及调整螺距等麻烦的设定。
结构更简单,炸机成本也低,方便维修。

楼主:
哦,是这样啊~~
我看着买的价格都差不多的~~呵呵
植树兄,你在这版的曝光率很高啊~~怎么不贯耳,哈哈

网友A:
我最近已经很低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已经很低调了。

真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么??

嗯?难道不是么

网友:
005千万别买,那机机我就有一架,质量狂差,轻推油门机机会从地上跳起来,怎么调都没用,我的第一个电子调速器就是因为这个烧掉的,另外,这个飞机的尾马达比004还容易坏,我的机机没充放电几次尾马达就坏了,后来的练习都是在狂往右打舵中完成的,建议不要买005。004没玩过,建议听听他人的意见。

网友:
说白了就是会螺距突变,尾马达超不耐用

网友:
E004 吧。。便宜的钱全部用来买常用配件。
“不要买一架并不擅长飞3D的3D机。”

网友:
可以买个二手005再加004空机。005的电子设备不错的,电池可以直接用来。
买004的话又要换电池和电池架。
还有005、和004的尾电机应该是一样的。005的电压高所以容易坏。

网友:
其实华xx的4#3B是不是很好的选择呢?金属旋翼头和金属十字盘加2.4控 600元还是很值的。

楼主:
不知道,雷鸟可以进来一起比较吗,我也翻了下老贴子,发现玩雷鸟的还是很多啊,但是现在好像都没影,都在玩004了
如果比较004和雷鸟呢,
有人说雷鸟粗糙但耐摔,配件卖的少
而004便宜但不耐摔,配件卖的人多
有玩过的同学再给点建议吗?

网友:
我也想问下004和005,雷鸟的比较

网友:
LZ 还是买004吧 我也是新手 刚买了004 和n样零件
其实最主要选的原因还是因为现在飞004的同学比较多
大家的选择因该不会有大错吧
再说玩家多了 可以一起多交流 这点对新手来说是很重要的

网友:
005万万买不得

你把咱们论坛里的高手随便抓起来几个,把他们吊起来打,酷刑折磨他们,让他们把005给你调试到可以倒飞或者稳定悬停,不然“咔嚓”了。

---比如在室外微风条件可以,飞004暴力航线的A_WEN
---比如改装004高手,机队涵盖整个180--450级别的 上山植树
---比如精通各类西洋奇技淫巧,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 黑人
.............................等等等等......................

结果你猜怎么的? 你都抓不到人,你听说是调005,早自己藏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