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怎么改MODE 3啊??

楼主(2009-01-18):
像2801这个档次的控,居然连基本MODE 3 MODE 4都没有,我一直用的MODE 3,现在买回这控让我怎么改啊

网友A:
?2810什么东西?

网友B:
只能换里面的线~有点麻烦~

楼主:
有图片不?上来看下啊!!我好照着改!东西都还在路上,郁闷哦!

网友B:
把左右跟尾巴的线换一换~它是用插口的~

网友C:
估计只能选日本手硬改。
估计只能选日本手硬改,因为2801的升降和油门电位器是直接焊在线路板的,不好搞。

楼主:
那华XX以后会不会软件升级中有MODE3 MODE4啊??

网友D:
这个问题我向厂家反映过,厂家过了几天回复了我,明确表示后续的软件升级中会增加这个手法

楼主:
他们什么时候升级软件啊??买回来后用了一段时间了,我的MODE3用着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