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充,平衡电压调节方法

楼主(2009-01-19):
我的是KDS RC-6S B6平衡充,原来电压相差较大,小的4.11V,大的4.21V,忍无可忍,
先测绘,再动手,换上了6个精密可调电位器,调好后,6组电压相差在0.01V以内
一版B6充电器都大同小异,大家可以参考
注意:动手能力差的,烙铁功夫不行的,谨慎动手,免得越搞越糟。

步骤:
1. 拆开外盖,去除活动的零件,比如:按钮,弹簧
2. 卸掉液晶屏,这步估计对一般的兄弟有难度
3. 露出大主板,参考下图施工

4. 图上标注的阻值是原阻值,你换上的精密可调电位器,要包含这个阻值,比如:180K,你要换上200K的电位器
5. 拆去原电阻,用电位器+飞线,代替之
6. 在合适的地方放这些电位器,我是放在上图左边那一排大电阻的右边
7. 检查焊接无误,复原液晶,液晶可改成软排线,这样以后要动手就简单了
8. 找6 cell锂电池充电,万用表(最好是4位半表)监视电池电压,调节电位器,从电池1开始调节,直到电池6
9. 显示可以调到和电池实际电压一模一样,充电结束,根据新旧电池不同,电压会跌落,最终大约4.15V左右,
    80mA截止充电,截止过早,以后修改截止电流,可使满电电压更高

电路分析:

楼主:
回答一些兄弟的问题:
东西已经改好,没有拍改的过程照片,只给出了最终的成果,
详细的步骤,一楼步骤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您还是不懂,建议不要盲目动手,
1. 拆下液晶有风险,PCB有很多过孔,烙铁热量不够,弄不好搞坏PCB
2. 拆0603的SMT电阻,补上飞线,烙铁也要过关
建议拆液晶,可以用斜口钳直接剪断原硬金属针,以后用软排线接上

测绘的电路,等我有空画出,因为目前还有意改截止电流,我发现他80mA就截止
充电了,早了点。

11楼: 厂家不是没有想到,是懒得每台去调到最准,甚至懒得上一个精密可调电阻
不过,PCB上还是上了不少高精度贴片电阻的,精度就靠它们保证了,
这么多元件,每台充电结果参差不齐也不奇怪了
目前调好后,平衡效果相当好,可调节在0.01V误差以内,甚至更好

21楼: 平衡速度慢?
至少我的B6平衡速度很快,调整电位器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响应很迅速
B6平衡原理就是:先全部电池充电,再检测每节电池的电压,有不平衡的,
其它高电压电池放电,电压向最低电压那节靠拢,
一定要再加快速度也容易,将那个2W大电阻阻值改小,
我的原来是20欧姆,可改为15欧姆会更快,电阻一致性最好高些

22楼: 确实,150K贴片+50K精密电位器=200K   比 直接200K精密电位器精度好
老实说,我就是这样干的,一方面我手头拿不出6个电位器,一方面可以提高精度
稍微麻烦些,元件是不是又要多几个了?有些兄弟又要头疼了

网友:
需要详细说明,多加点图片。好方法,顶起。

网友:
高人,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
早就盼着这种帖子了,赶紧上过程图吧。方便我们这些电路盲。

网友:
有机会买个表试试

网友:
这个帖要强烈地顶啊!

网友A:
奇怪,如果这么简单的方法而真的有用的话,厂家为什么想不到呢。。。

网友:
借问一句,是不是只要200欧的精密可调电阻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如果这么简单的方法而真的有用的话,厂家为什么想不到呢。。。

量产的厂家不会花这个时间去搞的.

网友:
精密可调电阻就是那种竖立的,上面有个小螺丝的那种。
问下楼主,怎么知道各路电池所使用的取样电阻呢?我是B8的,也想调调,可B8好难拆呀,板子上8个功率管固定在外壳散热器上。

网友:
支持这种技术贴!
楼主可以把测绘的电路图发上来不?
能发的话就完美了!

网友:
 很实用的

网友:
再来点细化步骤的图,好跟着做

网友:
兄弟,还是上修改方法吧。

网友:
感觉太复杂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