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的舵臂长度

楼主(2009-01-19):
这几天在慢慢装360,舵机都装上去了但是舵臂还没有固定。

想问一下斜盘舵机和尾舵机的推荐舵臂长度是多少?我用的是传统的SDG402 x3 和 401+9257。

好像402原配的舵臂,如果用最外的孔连杆基本是垂直的。看SJM400的说明书说长度应该是10mm,不知道360是否也一样。

400的尾舵机调试指南说尾舵臂长度应该用9.5mm或者8mm,不知道360是否也一样。

网友:
我T1上也装的是402,用的是中间一个孔,尾舵的舵臂长度根据尾推行程选择,我360T1装402时,上舵机支架和主轴座上沿平齐,下舵机支架提升到最上边,把402舵机放在上下舵机支架之间,用随机配的玻纤板夹紧,注意舵机和上下支架间有空隙,这样做的好处,最大付螺距时,打降舵,后舵机不会顶到一体化的主轴座部件上,最大正螺距时,打升舵,定位座的行程够用

楼主:
谢谢老顾,我买的是“传统”的360  ,因为那个时候还不能接受T1的外形(另一方面是因为手里还有一些以前的325配件)
舵机架的大小正好没有空隙。

想再听听其它模友用的尺寸。毕竟舵臂只有一个,如果钻了孔以后发现尺寸不对就尴尬了

网友A:
不好意思,搞错了 ,老款,也是中间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搞错了 ,老款,也是中间孔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