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升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切换到不锁尾状态?

楼主(2009-01-19):
RT。。。

网友A:
装机调试完成初次升空时,应关闭陀螺仪锁尾功能,选无风的场地,观察飞机飞行时尾部状态是否正常,如飞机自旋严重,应做相应调整。正常则切换到锁尾模式。

网友B:
一种是调机,一种是人为意愿

网友C:
还有一种就是想玩炸机

网友D:
熄火降落模式 可以调到不锁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