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模拟线,能不能改来支持Dx6i控玩G4

楼主(2009-01-19):
原Lama V4 配的模拟线(好像是带USB模拟狗那种)
用0404控玩G4,
现在换控Dx6i,是否可以通过改这根线继续玩G4?
请指教!!!

网友A:
看下边的帖子,有回答你问题的

网友A:
呵呵,时间终于变了啊

网友B:
楼下回答 我猜出来你是哪个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哈!
谢谢各位捧场!

网友C:
可以用的,esky模拟线和dx6i输出的都是ppm信号,通用。我正在用esky模拟线+dx6i。

网友D(2009-03-04):
你好朋友, 我也有lama v4的遥控器和原配的数据线,但是为什么我插到g4上,发现我所有油门推完了,但是在G4里面却只能识别一半呢?
就是说我控上的摇杆是推到最大了的,但是G4里确只能识别一半, 似乎所有的操作都是控上的二分之一. 请问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