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可以设置柔和或者超柔和启动吗?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9-01-19):
好盈40A电调按照说明书调柔和启动,但是调了几次都没用,打电话给商家,商家说国内所有好盈电调都没柔和启动的,
请问用过好盈电调的朋友你们可以设置柔和启动模式吗?
我说的柔和启动就是像YT电调一样的,油门一下推到最大
电机
是慢慢的转速提高

网友A:
有啊!说明书有教啊

网友B:
感觉好盈40A的超柔和和普通启动区别不大。。。。。。
根本没亚拓那么柔和 很喜欢亚拓的超柔和启动 感觉像油机

楼主:
我所说的缓启动就是像YT电调一样,油门一下推到最大转速只会慢慢上去的呀,我现在设置超柔和启动,感觉和普通还有柔和启动一样,没什么区别,油门一推转速一下上去,怪怕怕的

网友C:
好盈的超柔启动是要靠手感的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我的好盈10A设成超柔启动同普通模式基本上没什么区别,都是一上油门马达就启动了。我也很郁闷这事

网友F:
我试过没什么效果,无法与亚拓电调的柔启动相比,设不设都一样。

网友G:
新的铂金系列才有这个功能,旧的都没有!

网友H(2020-02-04):
好盈天行者那种皮包装的,有超柔和启动,但是启动时间只有两秒,对于直升机来说根本不够,铂金版的电调才可以设置几十秒的启动时间

网友I:
可以设置油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