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好一个15级的F3A,很漂亮但不敢飞。

楼主(2009-01-19):
刚装好一个15级的F3A,我是使用三叶15A的发动机,大致参数如下:

翼展:850mm,
机场:900 mm,
起飞重量:880克
配8X5的木浆,推重比约1:1

总的来说,飞机很漂亮但我还不敢飞。主要是两点:
1。我不确定这个飞机的重心调到哪里比较合适?图片中我画了A-D四条线,其中B接近于翼弦的前1/3;C接近于后掠翼翼弦的前1/3。请熟悉这款F3A的大虾给点建议吧。
2。这款飞机的翼面积不大,虽然拉力没问题,但翼负荷偏大,我担心飞起来速度太快或低速性能不好。因此有些犹豫,是否将其改为电动再飞。 请熟悉这款F3A的大虾也给点意见。

本周得到大家的建议后,一定上试飞报告。谢谢。

网友:
在那买到的这飞机? 重心应该B C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taobao上的新飞龙航模

网友:
翼展有点小

网友:
初始重心在平均玄长的1/3处,试飞后再细调。这么小的飞机,还是电动的好点。

网友:
重心在前缘到后缘之间的30%-34%

网友:
你要没飞过油机,一飞准炸!找个老手带一下.

网友:
怕什么啊。反正是自己做的。炸了也能很快修好,玩这个就要大胆,但也要心细啊

网友:
能飞电动的就没问题

网友:
祝你首飞成功

网友:
还是建议飞电的,那东东用2215KV1200 上9X6桨,1500mah20C电,爽S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