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重心问题

楼主(2009-01-19):
看了好多关于重心的技术贴,越看越晕
可不可以这样简单的认为,设备安装好以后,用手抛出飞机,能滑翔就行?
我做的是KT机

网友A:
感觉仿佛好像就是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仿佛好像就是酱子

 ??

楼主:
各位前辈帮忙啊~~~~!!一天了怎么没人回答啊!!

我的KT机能滑翔的时候,重心在副翼上。。。。。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好多关于重心的技术贴,越看越晕
可不可以这样简单的认为,设备安装好以后,用手抛出飞机,能滑翔就行?
我做的是KT机

我认为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差不多

可是重心在90%翼弦处。。。。。不是应该在30%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重心在90%翼弦处。。。。。不是应该在30%吗?

重心在90%也很正常啊,弹射自由飞模型就有,但是在遥控飞机上就比较少见了,加速时机翼抬头力矩比较大,容易失速或拉翻。可以增加机翼的安装角,把重心调整到30%~40%之间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在90%也很正常啊,弹射自由飞模型就有,但是在遥控飞机上就比较少见了,加速时机翼抬头力矩比较大,容易失速或拉翻。可以增加机翼的安装角,把重心调整到30%~40%之间比较好。

机翼的安装角指的是机翼的攻角?

楼主: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让飞机的重心前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让飞机的重心前移?

所有的设备都往前放,尽量使不加电池时侯的飞机重心离机翼翼弦30%处不远的地方,然后靠电池前后摆放来最后调整重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翼的安装角指的是机翼的攻角?

机翼安装角应该是机翼翼弦与水平尾翼翼弦的夹角比较合适,攻角通常是指机翼前进方向与机翼翼弦的夹角。如果只是把所有的东西往机头方向移动,重心调到了30%处,而不改变安装角,飞机肯定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安装角应该是机翼翼弦与水平尾翼翼弦的夹角比较合适,攻角通常是指机翼前进方向与机翼翼弦的夹角。如果只是把所有的东西往机头方向移动,重心调到了30%处,而不改变安装角,飞机肯定头重。

重心移到30%时,飞机一头就栽下来了。。。。。
现在应该怎么办?机翼和水平尾翼不是在一条线上吗?怎么会有夹角?
请帮忙诊断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心移到30%时,飞机一头就栽下来了。。。。。
现在应该怎么办?机翼和水平尾翼不是在一条线上吗?怎么会有夹角?
请帮忙诊断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机翼与水平尾翼要有一定的角度差,一般在3~5度左右,具体要看飞机的翼型和布局,已经做好的飞机可以用手投试飞来确定角度大小。
你移动重心后,由于机翼的安装角为0度,升力系数比较小,机翼升力产生的抬头力矩小于尾翼产生的低头力矩,所以飞机栽头,即我们常说的头重,增加机翼的安装角后,飞机飞行时机翼的攻角大,升力系数就会增大,产生的升力也增大了。如果机翼产生的抬头力矩和尾翼的低头力矩相等时,飞机就可以滑翔了。你试着将机翼的前缘垫高,飞机的滑翔性能就会得到改善。

网友:
刚才重新看了一下你的贴,估计你做的是平板机翼,如果要玩3D,重心应该靠后一些的,飞机的滑翔性能是次要的,因为多数时候是处于失速飞行状态,重心略为靠后些有利于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与水平尾翼要有一定的角度差,一般在3~5度左右,具体要看飞机的翼型和布局,已经做好的飞机可以用手投试飞来确定角度大小。
你移动重心后,由于机翼的安装角为0度,升力系数比较小,机翼升力产生的抬头力矩小 ...

谢谢LGP的指导~~我已经加大了机翼的攻角,减小了水平尾翼的面积,还有一个问题,机翼和水平尾翼的面积比应该是4:1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GP的指导~~我已经加大了机翼的攻角,减小了水平尾翼的面积,还有一个问题,机翼和水平尾翼的面积比应该是4:1吧?

一般情况下可以用这个比例,但严格上讲,还和飞行要求及飞机尾力臂长短有关,这个问题说明白还是相当复杂的,你可以查看一下基础类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