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初手请教雷鸟求救

楼主(2009-01-19):
雷鸟4的原装主
电机
加上7.4V1800MH的锂电,飞几分钟后.
主电机接混控的插头严重发烫,被热熔变形

网友A:
电流过大,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换了无刷就OK了,呵呵

楼主:
这样啊!谢啦

网友B:
雷鸟原配好像是9.6V的电池,
如果降低电压,我觉得应该电流更小啊
一般工程中的电机自耦降压启动好像就是这样的啊,降低电压,以减小电流对电机的冲击~~
怎么会得到更高的电流引的发热呢~~

网友C:
锂电放电电流大

楼主:
哈哈,是的是的.15C放电,要换无刷.要不几分钟大桨就不动了,插头全融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