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的尾桨驱动部分的改造初露端倪,有运转试验的视频。

楼主(2009-01-19):
N30马达的问题一时半会也不可能解决掉!闲着也是闲着,捣鼓捣鼓吧……
DIY的零件,比较粗糙,但精度不错的哦!
全部零件,手工制作,轴利用台钻和锉刀修整成型,包括连轴器上的中心轴孔,统统用台钻解决。支架用做电路板的材料加工的:

注:上图中的零件材料的来源,软轴和软轴套——摇头电扇的摇头控制线(2元/条)。
                                                   铜件——电脑里的安装支架。
                                                   钢轴——自行车2mm钢丝一段。
                                                   滚珠轴承——旧机器(录象机)里拆的,还是高速轴承哦!
                                                   齿轮——破光驱里拆的。
                                                   马达——买的(3元)。
                                                   全部费用也就10元以内。
各零件的组装过程(支架里焊接了4个轴承):

零时将DIY的东西用橡皮泥固定在机身上:

不错吧?呵呵  !!而且,尾桨转动时的噪音比原机小多啦!
争取明天将马达支架做好后,再上段飞行视频!
试运转视频: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819564&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A:
赞啊,黑人哥那个焊接怎么弄?普通的烙铁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啊,黑人哥那个焊接怎么弄?普通的烙铁可以吗?

是的,用的是把普通的60W调温烙铁。焊接的时候,使用的是自制的助焊剂——盐酸+电池里的锌皮(氯化锌)。
焊接后再用酒精清除剩余的助焊剂,以防日后生锈。

网友A:
太专业了,家里没有盐酸,今天004到了,兴奋ing~~~~~~~~~~~黑人哥哥试验成功帮我做一个吧~~~~~~~~~

网友A:
黑人哥哥视频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专业了,家里没有盐酸,今天004到了,兴奋ing~~~~~~~~~~~黑人哥哥试验成功帮我做一个吧~~~~~~~~~

呵呵!有点难度……
不是我不肯帮你哦!关键是我没那么多转向齿轮啊!上面那个转向齿轮我是在一个破光驱中发现的,没外壳,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光驱,但那个光驱架上有个SONY(索尼)的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人哥哥视频看不了~~

现在应该好了~~~~~~!

网友B:
成功了来个批量生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功了来个批量生产啦

呵呵!会不会又出现那N30的现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专业了,家里没有盐酸,今天004到了,兴奋ing~~~~~~~~~~~黑人哥哥试验成功帮我做一个吧~~~~~~~~~

盐酸在化工原料商店有卖,很便宜,10元左右/瓶(500ml)。
因为,锌皮与盐酸反应会产生大量的氢气,所以,加锌皮的时候请远离火源!同时,要慢慢地将锌皮加入盐酸里!切记哦!安全第一!!!!!

网友:
呵呵难度挺大 不过成功后应该可以省下不少换马达得的钱  建议黑人 搞个升级套件出来卖 呵呵 要是出了给我来一个

网友C:
这个改动可不小。

重量估计有增无减。

网友D:
自制的助焊剂——盐酸+电池里的锌皮(氯化锌)。

其实用焊锡稿就可以或者酒精加松香,把松香撵碎。用酒精调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用焊锡稿就可以或者酒精加松香,把松香撵碎。用酒精调和!

呵呵!是“焊锡膏”不是“焊锡稿” !
你说的那个东西(焊锡膏,又称助焊油等)的确好焊接!但,因它不熔于酒精,故清理比较麻烦!若清理不干净,还有些剩余的话,日久便会腐蚀器件(尤其是象我这样,会将滚珠轴承焊接起来时,焊接膏在遇热融化而流入轴承里后,根本就没办法将其清洗出来)。所以,我不推荐使用焊锡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动可不小。

重量估计有增无减。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道道!
确如你所说,会增加一些重量。究竟会增加多少?待我明日将马达支架做好后,全体上电子秤过磅计算……

网友:
眼见为实

我目睹了黑人试制的过程,相信黑人会成功的! 黑人加油!:loveliness:

网友:
高级,这么改一改004都可以卖HIROBO的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