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熄火

楼主(2009-01-19):
每次玩到最后的時候,都等引擎怠速地把燃油全部燒完自己熄火,請問這樣的做法對不對,每到下次起動的時候,引擎都會積油,甚到排氣管都會有大量的燃油在里面,不知道是不是跟我熄火的方法上不對有關??

网友A:
1. 引擎熄火後,建議把油箱到引擎之間的油管給夾住
2. 全閉引擎化油器
3. 加油時,注意不要讓油回壓到排氣管
4. 啟動引擎時,可以讓機子向排氣管方向傾斜15~30度,會比較容易發動
以上幾點,供您參考

网友B:
我在YS发动机的官方网站上看到的熄火方法也是这样,每天最后一次飞行就是让发动机把油烧完自己熄火,避免发动机内残留的甲醇和硝基甲烷吸湿使发动机生锈。我的一个OS50的引擎按照这个做的,飞了8桶油里面没有一点锈迹。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你说下次启动时会积油,这应该和你用什么方法熄火没关系

网友C:
同意楼上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