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求助 请问几千块能买到什么机床?

楼主(2009-01-19):
我是学机械设计的 对制造比较有兴趣

学生穷啊 攒了几千块
想买个机床

据说 几千块比较适合买数控精雕?
我上网查了一下 有2000-4000 价位的小型精雕机

请教前辈们的建议:loveliness:

网友:
为啥不买个小铣床?16V之类的。

网友:
你想买什么床?
车床、铣床、磨床、刨床、钻床?
2000-4000 价位的小型精雕机?这个价位只能加工木头、塑料等非金属,你想加工金属的话看你有没有耐性了,随便一个小零件都要几个甚至几十个小时。

楼主:
磨床 不贵吧?
不过 应该 最先买 铣床和车床
16V 的铣床只能手工了? 因为我想 数控加工
所以 买 数控精雕 加工小零件

不过请问 车床、铣床、
有什么好的 推荐

网友:
最便宜的方案就是16V改数控,成本不高,强度可比买的3千块的雕刻机强N倍了。

楼主:
呵呵 真的?
请问 有没有教程
还有 请问 16V 哪里买到 要多少钱?

网友:
有地方放么?

网友:
买2手品牌雕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学机械设计的 对制造比较有兴趣

学生穷啊 攒了几千块
想买个机床

据说 几千块比较适合买数控精雕?
我上网查了一下 有2000-4000 价位的小型精雕机

请教前辈们的建议:loveliness:

把钱直接交给我,千万不要买,不然你会中毒越来越深,会不停的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