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直升机时,如何来判断十字盘是否已水平?

楼主(2009-01-19):
请教模友新装直升机时,如何来判断十字盘是否已安装水平?(如有提供照片或录像会更直观)

网友:
最方便的是用斜盘水平座

网友:
目测,LS说的那个有没有图片啊

网友:
一般目测就可以了
就算调的很水平 飞的时候也不回水平

网友:
支持2楼,斜盘水平座

网友:
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用水平器的。比起水平器,各个拉杆的长度的一致性更为重要。
如果用游标卡尺来校准相应的拉杆长度的话,80%的情况下,连双桨都可以不用调整的。
前提是,机器的精度一致性好。

网友:
支持4楼,我一开始也用水平仪,后来发现没必要。

网友A:
眼睛观察足够了
调水平只是调机的第一步,属于静态粗调
只要不是斜的太离谱,动态调机时都能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睛观察足够了
调水平只是调机的第一步,属于静态粗调
只要不是斜的太离谱,动态调机时都能调好

请教动态调机怎么调?~

网友:
哎,别给自己搞的太累,目测就完全够了~~~

网友:
我一直是目测

网友:
 目测实用一些

网友:
动态调机就是说油门加高时飞机直上而不是往一边倾斜
这个一般是先通过微调在试飞的时候实现,如果微调过大,把飞机降下来后,微调归零,调拉杆到相当于试飞时微调的位置

网友:
搞个小号水平仪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