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鸟想飞,请教老鸟一些问题,请老鸟进!~~~

楼主(2009-01-19):
问题1:我是只穷鸟,想玩前拉和后退的电动固定翼,那种需要更大的拉力和推力?

问题2:我准备上新西达2212+30A无刷套装,电机分KV1000的和KV1400的,是不是选择哪种都无所谓,主要看机身的重量和用什么桨了?

问题3:3舵和2舵的有什么不同,3舵和2舵分别都是控制哪些机翼的?

问题4:一个3S 2200MAH的电池大概能飞多久,我需要配备几套电池?

问题5:准备入手天6的遥控器,遥控距费电吗,需要自己改成锂电供电吗?

问题6:玩固定翼那些零件最容易损坏,也就是说我想一次性把一些爱坏的零件配齐,一般都需要配备哪些零件呢?

网友:
不是老手,不能回答,学习中啊

网友:
潜水6个月,每个月学习一样,啥都会了。。。

网友:
问题1:我是只穷鸟,想玩前拉和后退的电动固定翼,那种需要更大的拉力和推力?
  答复:推力是由螺旋桨的型号和转速决定,和前拉和后推没有关系!

问题2:我准备上新西达2212+30A无刷套装,电机分KV1000的和KV1400的,是不是选择哪种都无所谓,主要看机身的重量和用什么桨了?
答复:选择哪种电机,是由飞机的特征决定,没有确定你要购买的飞机,无法确定哪个电机最合适。KV1000具有较大的扭锯力,需要配大桨,这样的动力搭配不适合需要高速飞行的飞机,如飞翼、零式像真机、野马战斗机等。KV1400扭锯力小些,搭配8X3或者7X6,7X3+3S电池(15A放电能力)都可以。

建议你看看厂商新西大(XXD)给出的一些马达测试数据,把这些数据吃透背诵下来,你就是专家啦,我们都要向你请教啦。

网友:
问题3:3舵和2舵的有什么不同,3舵和2舵分别都是控制哪些机翼的?
答复:使用2舵还是3舵控制,是由飞机特征决定的。2舵控制需要混控器的配合,3舵不需要。
  翼龙、塞司纳都不需要。V尾模型如火鸟403、风神滑翔机、翱翔的飞翼是需要2舵+混空器方式控制, 天地飞的6A自身带有混空器功能,不需要另外购买V尾混空器啦。

问题4:一个3S 2200MAH的电池大概能飞多久,我需要配备几套电池?
答复:  能飞多久是由电机的耗电量决定,也就是由飞机的特征确定。翱翔的飞翼,5X3+19克外传子马达,假如是新电池3S 2200MAH,大概能飞将近一个小时。
3S 2200MAH不能适合所有的飞机,对某些飞机而言,它太重啦!

问题5:准备入手天6的遥控器,遥控距费电吗,需要自己改成锂电供电吗?
答复:遥控不费电(相对无刷马达的耗电)。 可以自己购买三节锂电池,用作发射电,购买时要让商家保证三节锂电池内阻要一样大,电池组合后的体积能在遥控器里放下。

网友:
问题6:玩固定翼那些零件最容易损坏,也就是说我想一次性把一些爱坏的零件配齐,一般都需要配备哪些零件呢?
答复:螺旋桨、马达轴(更换马达轴比较麻烦,不如重新买个电机)容易撞坏,可以多买2个保存,电池买 3S 2200MAH和3S 1500MAH各一块(主要由你要飞的飞机决定)。
另外,修理飞机需要:泡沫胶或者环氧树脂、胶带、泡沫、小木块/条。

楼主:
呵呵 谢谢楼上的老手,回答的真详细,让我又学习到了不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