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震动 有震纹?? 出成品了。

楼主(2009-01-19):
60mm圆钢 靠近卡盘15CM左右 另一头顶尖顶着 打算用切断车8mm深槽 可是震动厉害 无法继续 请高人指点

网友:
沙发!终于躺了一回!

网友:
工件夹短一点如果不行。再把主轴并紧点试试。

网友:
速度太快啦

网友:
刀是多厚的?
我以前切东西用4mm厚的数控刀,也老震,现在换成2mm的白钢刀(自己磨一下),好多了
还有就是该调紧的地方都要调紧,要调到比平时紧,因为床小,各个方向刚度都小,所以要把间隙什么的都消除掉
还有刀尖稍高于中心,但不要高太多……
上一张我的切断刀图,我平时切45#直径30的料用200转以下的转速,切20mm以下的铝棒最爽了,1000转,速度快还不会共振

网友:
都是什么型号的床啊?

网友:
刀头磨窄点;车床的地脚要牢固,机床没固定好的话也会震;转速和进给量配合;刀尖的中心高度;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热情回复 今天我调一下间隙在试试

网友:
工件夹短一点,进给给小点,

网友:
楼主是不是进刀太快啦?

网友:
刀压短点,窄点
工件夹短点
转数快点380转,
进给也不要太慢,要合适才行
刀具略高中心,

楼主:
废了一把刀 照片上的那个 这种震法 岂不是车不了螺纹

网友A:
呵呵今天刚刚和车工说完这个问题。
你的这是多大的床?
最大250左右吧?
60的圆已经超出他的承受了
还是有方法的
你用顶尖很正确,切刀太--太宽了
这小床我们使用觉得切刀宽度在2.5左右比较理想
你的刀型不对后面要窄一些,开窍的。前刀刃一定要90度。
转速放到最低就是扭力最大的那个档位。
切进时候刀尖要吃上力。有颤抖的迹象马上让刀,左右切割。
托板调的“略”紧。
照我说的做。8-9成可以解决
转速一定要慢!!就是要扭力值最大!!不要太小进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今天刚刚和车工说完这个问题。
你的这是多大的床?
最大250左右吧?
60的圆已经超出他的承受了
还是有方法的
你用顶尖很正确,切刀太--太宽了
这小床我们使用觉得切刀宽度在2.5左右比较理想
你的刀型不对 ...

谢谢! 我的是CJM32O的车床 离卡盘8CM以内可以用5mm 的白钢刀加工了 主轴120转 晚上上图。(前刀刃90度非常正确,之前刀尖总坏,所幸我不磨了,没想到效果非常好,可惜我的两把合金刀,全部报废了,现在用白钢加水冷。)

楼主:
已经做完了 累呀

看看成品

昨天剩下的4个

昨天剩下的4个

生锈道挺快 里边有稀料 不小心混了

生锈道挺快 里边有稀料 不小心混了

楼主:
继续

白钢刀 双尖

白钢刀 双尖

网友B:
汽油機啟動輪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機啟動輪子???

不是 是我店里的4个大门用的 8个滑轮 大门很重 2人勉强抬动 安上滑轮 邻居家5岁小男孩就可打开门 推拉式的门

网友:
加水冷却,车完就锈。床也要小心,花脸了就擦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