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黄。。。。。。

楼主(2009-01-19):
感觉方头罩装在430上也挺协调 (最旧的一个重新喷漆)

楼主:
很久没飞过430了,昨天傍晚飞了一会儿,还是430的操纵性好!

网友:
的确很黄。。。很暴力~

楼主:
感觉430如果要改进的话建议尾波箱增加压带轮会更好,现在感觉要把皮带拉得比450紧很多才不容易打滑。

楼主:
215和430都用了日冠2.4G,发现有一点不方便,就是换机的时候要重新对码——要按住接收机的搜索开关同时接电——两个手忙不过来啊!

网友:
用腿夹住2个接受,双手开工~~
当然要求你都拆下来,要不线不够长。。

网友A:
方头罩确实经典

换机时要重新对码是什么意思?换一次模型就要对一次码?

网友B:
完了

感觉买360亏了

还是430更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215和430都用了日冠2.4G,发现有一点不方便,就是换机的时候要重新对码——要按住接收机的搜索开关同时接电——两个手忙不过来啊!

换模型重新对频安全啊!FUTABA的对过一次以后就不用对频,感觉不太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头罩确实经典

换机时要重新对码是什么意思?换一次模型就要对一次码?

就是遥控器与B接收机配对后,原来与A接收机的配对就取消,下次再用A接收机就要重新配对。

日冠的配对操作也很简单,就是启动高频头的配对状态,然后按住接收机的SCAN按钮接电即可,问题是厂家设计时没考虑一只手按住按钮后,剩下一只手如何接线?如果把按钮改为开关就方便了。

楼主:
我的两架升级了2.4的JJ——430&21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了

感觉买360亏了

还是430更漂亮

更费米,电池的价格不是一个档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费米,电池的价格不是一个档次的。

电池的单价都一样 不过430每次要两块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的单价都一样 不过430每次要两块电池

串联的不如6S的好吧?6S的好象价钱大于2块3S的。不然的话真的考虑上430了,如果锂铁电池好用的话。观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的不如6S的好吧?6S的好象价钱大于2块3S的。

两块3S既可以飞450、360,又可以飞430,何乐而不为?(纯属个人观点,但是要我单独买一块6S给430专用的话我可受不了)

而且6S实际上就是两个3S串联,只不过不是用接头而是直接焊接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块3S既可以飞450、360,又可以飞430,何乐而不为?(纯属个人观点,但是要我单独买一块6S给430专用的话我可受不了)

而且6S实际上就是两个3S串联,只不过不是用接头而是直接焊接而已。

是啊,两块的电压和状态可能有不同,而且接头的电阻消耗肯定比焊接的大。另外4块电池飞450级的能飞4次,500级就只能飞两次了,电池的费用也至少翻倍上涨啊

网友:
蒸得很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遥控器与B接收机配对后,原来与A接收机的配对就取消,下次再用A接收机就要重新配对。

日冠的配对操作也很简单,就是启动高频头的配对状态,然后按住接收机的SCAN按钮接电即可,问题是厂家设计时没考虑一 ...

好麻烦,我用的另外一个牌子,只要绑定一次就OK了。

网友:
挺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