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弄插头

楼主(2009-01-19):
哪位高手知道如何把
电机
上的插头弄牢?我怎么弄都不行,容易断电.帮帮忙!!!!!!!!

网友A:
啥电机插头啊 香蕉JST ?

网友B:
发个照片看看才能给建议至少要说清楚

网友C:
焊接问题还是,拆装不牢固

网友D:
用瓦数大点的烙铁,用纯度高的焊锡,实在不行把焊接面用点盐酸涂上然后加以焊之

网友B:
参考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2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