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换马达的问题

楼主(2009-01-19):
HL3851-2大脚不想升无刷马达         请问有刷的马达可以用什么型号牌子的谢谢

还有我的电调是原装的320A要是换了有刷的马达电调还用换吗可以换什么电池谢谢

网友:
可以换这样的可以换电刷的有刷马达,转速在2W左右的,空载电流不要大于2A,好像是21T或22T的,很暴力,我早就换了,价格也不算便宜,特优价格还是130呢,虽然是540级别的,但是一点不比550的差,320A电调不需要换的,只是接马达的线最好换上粗点的硅胶线

网友:
对了,电池还是可以用原装的,只是跑的时间不会长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换用这个马达后,最好把马达齿换成12T的,马达的转速高后扭力就会小的,换12T齿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原装的马达是垃圾,想猛就无刷咯。不换无刷的话,升级有刷也没什么意思,看你要扭力的还是转速型的咯。扭力就买高T的马达,基本在爬爬上用,低T数的是转速型。齿轮比也是很重要的,要是平跑还好说大脚么,我也不太清楚咯。原装的320A只能支持23T了。在低就要烧电调咯

网友(2009-03-18):
我的是16t的也是385-2

网友:
换个580+12T小齿就行了,扭力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