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完修好有点问题。请大家指教。有视频~

楼主(2009-01-19):
大家好。上次炸完后,等配件回来。现在装好啦。
但发现在慢速的时候机子有点震。加油门的时候。
主旋翼出现严重的复影。。

这就是我买回来的配件。

这个是我的试飞视频。有问题的。想请教大家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Ey90iJNpf9M/

网友:
1. 主旋桨调平衡了没有?
2. 主桨夹有无变形?
3. 检查横轴和主轴。

楼主:
回2楼。。首先谢谢你。新年快乐。。

1. 主旋桨调平衡了没有?
  答:我不知道怎样调平衡。。有没有方法可以教教我。谢谢。

2. 主桨夹有无变形?
  答:感觉好象没有变形!

3. 检查横轴和主轴。
  答:横轴我看过。好象没有弯。主轴我就不会检查。

有没有详细的的方法检查或调修??最好是E016的。。谢谢!!

网友:
为这个机买这么多配件。。祝LZ调试开心。。哈哈

对于上面的问题,弯不弯需要拆下来在玻璃上滚下看看。。

模型上千万别用好像这个词!~!~小问题出大故障,细节决定成败啊 !!!

主旋翼的平衡建议搜索下论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2楼。。首先谢谢你。新年快乐。。

1. 主旋桨调平衡了没有?
  答:我不知道怎样调平衡。。有没有方法可以教教我。谢谢。

2. 主桨夹有无变形?
  答:感觉好象没有变形!

3. 检查横轴和主轴。
  答:横 ...

桨调平衡,可以买一个平衡器或者用一个螺丝把两片桨拧在一起,然后架起来,哪边重就在那边贴胶布,直到左右平衡为止

主轴变形检查,必须把主轴拆下来,放在一块比较好的玻璃上滚动,看看速度是不是均匀。

网友:
专业知识,不可不查,

网友:
看视频,感觉是主轴变形,旋翼头都在晃动似的。

网友:
这叫试飞啊,你动来动去的怎么看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