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JR DSX9 的DSMJ和DSM2系统!

楼主(2009-01-20):
今日从日本购入一台JR DSX9,回国和朋友的仔细对比一看,发现有差别!
一 朋友的不带背光,我的带!(和9X2的黄金限量版一样,白光的)
二 朋友的液晶显示是DSM2的,而我的是DSMJ的
三 朋友的9ch接受型号是921,而我的是931
试了一下,DSMJ和DSM2两者不能交替使用。
请问各位大大!我该怎么办啊?可不可以把DSMJ改DSM2啊?
如果不行国内哪里有卖DSMJ的接受啊?

网友A:
很遗憾地告诉你,你中奖了。你买到的是最最最新版本的DSX9,嗯,有时候新版本未必是好东西啊。。。之前JR一直在使用Spektrum的2.4G技术,也就是DSM1和DSM2。 不知道是因为版权纠纷还是其他什么问题,现在JR弄了个DSMJ格式,也就是JR自己的格式,个人无责任猜测未来一两年内,JR将在亚洲逐步减少DSM2格式而转去使用DSMJ格式,欧美市场应该继续使用DSM2格式,你的这个DSX9明显是新亚洲版不兼容Spektrum的接收了,只能用原配的DSMJ,意味着以后亚洲版不可能使用Spektrum的便宜接收了。国内目前没发现有卖DSMJ接收的店,你可以尝试一下找找HK的店有没有,我估计有也不会有多少玩家愿意购买。。。
至于你说的能否改成DSM2,那个我就不清楚了,如果真的要改,拆机焊接以及模块成本也是非常昂贵的^^

网友B:
晕!我刚好想买DSX7呢!按楼上说的,DSM2的接收机以后难买了!

网友C:
dsmj用的是fhss系统,和dsm2的dsss不兼容。另外dsmj发射功率是100mW。

楼主:
听说 DSMJ系统比较安全!因为它会不断的跳频。
不知未来国内的JR 2.4GHz 会不会采用DSMJ系统?

网友D(2009-05-20):
dsss的要比thss的安全,抗干扰也要强一点吧。

网友E(2009-06-21):
不能换高频头的恶果,JR故意的

网友F:
DSM2的接受好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