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04的38M的四合一和控搭配问题

楼主(2009-01-20):
新入一台004,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新入的004四合一是38M的,原来还有个V3是72M的,我尝试用V3的控换了38M晶体,为什么控制不了004的四合一,红灯绿灯轮流闪烁。
我看004和V3的控是一个型号的,换了晶体还是不能用吗?

另外我尝试把004的四合一和控都换72M的晶体,结果也是绿灯红灯交替闪烁,是不是004和V3不能换晶体的??

网友:
频段不同,不能互换滴

楼主:
但是我已经换了晶体了呀,四合一和控都换了72M的晶体了

网友:
72M频段的接收机不能用38M的晶体,反过来也不行。要同是72M频段的控才能互换晶体。

网友:
频段相差太多换晶体也没用的

网友:
这种电路中的震荡、放大、发射的偶合电路(线圈、电容等)是按该机固定频段的频率设计的,其他频段的信号看做躁音被过滤掉了。

楼主:
哦,既然不能换晶体那还把晶体外置,搞得可以换,很专业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既然不能换晶体那还把晶体外置,搞得可以换,很专业的样子~~

这样是为了晶体烧了之后换新的比较方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为了晶体烧了之后换新的比较方便而已

哦,原来是这样的~~~早知道004也买72M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