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9-01-20):
昨晚收到215,组装时一个大力,不慎将一体化的机身上一个螺丝孔拧滑丝了(红点偏下的部位)
貌似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换一体化机身,150大洋。。。
OK,问题来了,检查了一下,发现机身上有4颗法兰轴承,主轴的那2颗倒是好卸,但是研究了半天也没搞懂传动轴那边的2个轴承怎么搞,貌似还牵涉到皮带,晕。请高手看看该怎么拆呢?

标红点处那颗螺丝孔滑丝

标红点处那颗螺丝孔滑丝

网友A:
副齿轮的那个也很容易拆。有方向性。把皮带松开。把2个限位拆了后。在用起子把从下向上敲轴距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齿轮的那个也很容易拆。有方向性。把皮带松开。把2个限位拆了后。在用起子把从下向上敲轴距可以了。

这样拆是不是会把里面的皮带齿轮也给干下来啊?

网友A:
放心撒。没拆过。哪敢说列。现在的世道。说错了板砖到处飞

楼主:
 多谢,晚上回去试试看

网友:
 表说我灌水!我素学习来的!

网友B:
好骨感的机机啊 偏瘦型的
感觉楼十字盘舵机装的有点问题,看着很不舒服,估计对操作也会有点影响,最基本的十字盘舵机与十字盘之间的连杆必须是垂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骨感的机机啊 偏瘦型的
感觉楼十字盘舵机装的有点问题,看着很不舒服,估计对操作也会有点影响,最基本的十字盘舵机与十字盘之间的连杆必须是垂直的

SJM的JJ是个例外,嘿嘿

网友:
以为个性,实际是个畸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撒。没拆过。哪敢说列。现在的世道。说错了板砖到处飞

刚试了下,成功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