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舵机搭配我就想不明白了。

楼主(2009-01-20):
明天想上个401但是有个问题想不明白,请教.
我现在用的锁尾舵机是(E-sky 9g)没有别的标志.我想问一下这个舵机可以跟401搭配工作吗?
另外:401的双感度,%多少是锁尾,%多少是普通模式?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401可以配几乎任何舵机,只是锁尾的效果不同罢了。ESKy的建议还是别用了吧,效果马马虎虎但是死得很快。估计是因为电位器的耐磨性太差了。可以买一个150元到250元左右的数码锁尾舵机,还是物有所值的。SDG401,S3154,DS520,262HB好象都在这个价格范围内。

配普通舵机或者速度慢的锁尾舵机的时候,要把Delay设得大一点,否则很容易追尾。401的感度是分方向的,一个方向是AVCS,另一个方向是NOR。可以看指示灯确认,常亮是AVCS模式。

网友A:
陀螺仪的性能表现与锁尾舵机息息相关,舵机机的反应速度愈快,则陀螺仪的灵敏度及性能会愈佳。GY401 搭配数位式舵机将可获致极佳的性能,S9253\9257 高速型数位式伺服机是专为陀螺仪所设计,建议使用。若401的感度通道收到中立点的讯号时,陀螺仪的感度将为 0;若收到中立点以上的讯号时,陀螺仪为锁定模式;若收到中立点以下的讯号时,陀螺仪为一般模式。(若遥控器具备设定陀螺仪感度的功能 ( 例如 T9ZH WC 系列、FF9、FF8 ),则可由 GYRO 功能项设定陀螺仪的感度值。设定值若为 50%,则陀螺仪的感度为 0。若设定值为 0 ~ 50%,则陀螺仪的感度为 100 ~ 0% ( 一般模式 );若设定值为 50 ~ 100%,则陀螺仪的感度为 0 ~ 100% ( 锁定模式 )。)
      你的舵机在性能\参数不明的情况下,不宜搭配4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的性能表现与锁尾舵机息息相关,舵机机的反应速度愈快,则陀螺仪的灵敏度及性能会愈佳。GY401 搭配数位式舵机将可获致极佳的性能,S9253\9257 高速型数位式伺服机是专为陀螺仪所设计,建议使用。若401的感度通 ...

- 您贴的感度设定好象自相矛盾,是不是前一部分是Futaba的,后一部分是JR的啊?
- 楼主问这个问题,明显是预算有限,否则没什么废话,只接上401 + 9257了。

网友:
也可能是jj太小了

EP200用9257就不太合适了。

网友:
450jj>401+9257 200jj>401+3153

网友A:
回4楼,我贴的“感度设定”没错呀,GYRO 功能项设定陀螺仪的感度值,设定值若为 50%,则陀螺仪的感度为 0。若设定值为 0 ~ 50%,则陀螺仪的感度为 100 ~ 0% ( 一般模式 );若设定值为 50 ~ 100%,则陀螺仪的感度为 0 ~ 100% ( 锁定模式 ),GY401的使用说明书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4楼,我贴的“感度设定”没错呀,GYRO 功能项设定陀螺仪的感度值,设定值若为 50%,则陀螺仪的感度为 0。若设定值为 0 ~ 50%,则陀螺仪的感度为 100 ~ 0% ( 一般模式 );若设定值为 50 ~ 100%,则陀螺仪的感度为 0 ...

您这个的前面一句是“若收到中立点以上的讯号时,陀螺仪为锁定模式;若收到中立点以下的讯号时,陀螺仪为一般模式”,说的应该是正值是AVCS,负值是NOR吧?下面为什么变成50%以下NOR,50%以上AVCS了呢?

不过我倒是没好好看过GY401的说明书……因为控是Futaba的,所以直接就用GYR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