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体和长方体的结合体好不好做.

楼主(2009-01-20):
(无正文)

网友:
焊接或用螺丝固定

网友:
把球体切个平台

网友:
棒料铣四方,车床4抓卡盘用车球的架。

网友:
一定要做一体的话就数控铣床做吧,铣完一边翻面。另外可以单独做后组合

网友:
是不是自己做支撑光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柱体长110mm,直径10mm.长方体长93mm,宽6mm,高15mm,为一整体,好不好做.

要求不高不很强的可以钻孔开牙用螺钉从底部紧固圆柱

网友:
找块铜,铣出圆柱槽和正方槽,然后当电极用电火花打,只要导电,什么材质的都可以加工。

网友:
直接整体加工比较烦的
先铣出2个连体的长方体,再用4爪回转台加工圆柱体
在交接的地方会有一个R,刀的半径。
建议分别加工,再用螺栓连接。

楼主:
看样子做一体的难呀.

网友:
用电火花很简单啊.

网友:
先车出一个带求头的圆棒,再把棒铣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画的那个图是剖面图(立体的不会画 ),是个长条状的.

网友:
三个字,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