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SU27

楼主(2009-01-20):
地点:北京海淀区学院路明光桥至蓟门桥段旁边的一条小河边(结冰了)!
人物:me,上山植树,a-wen,四轴飞行器制造者a高;
飞机:
1:SU27腰推+PHOENIX999+FF10;
2:004;
3:四轴+4VF;

这次SU27的起飞方式采用了火jian发射式

第一炸:
在树木密集的地方大攻角,撞树上,好在掉下来了,仅仅损失透明机头仓盖;
第二炸:
低空乱飞错舵,带油门垂直扎地上了,机头和机翼之间裂开了......
继续飞行,机头空中折断,吊着断了的机头继续飞,返航着陆,机头完全断掉;

飞行视频:(他是不是笑得有点过了? )

稳定的四轴:

网友:
嘿嘿

飞机不错啊~PM个那里买的,原来是沙发~哈哈、我说的是SU-27

网友:
看到标题就知道是你了。
这架SU-27也算是风骚一时了。

网友:
太好笑了   ~

网友:
飞行技术强!!!

网友:
LZ能不能提供4轴的关键配件?控制板,正反浆.......

网友:
楼主的起飞方式牛逼

楼主:
回答6楼:此四轴不是我的,仅从朋友那里得知:
主控 ewts82 程序用C keil ARM 开发环境;
德国有开源程序,程序是他自己编的;
weight:785g;
11.1v 2200mah 能飞10分钟以上;
信号是在futaba fp-r115f接收机分通道译码前级取出来送给主控的,因此要改接收机电路,不能随便跟换接收机;
3个陀螺传感器为松下gwts82压电音叉陀螺, 型号 etws82;

清单:
新西达无刷电机 2212 1000kv           x4
新西达无刷电子调速器 25A               x4
LPC2103 ARM 处理器                        x1
松下 EWTS82 陀螺仪                         x3
MMA7260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x1  (目前软件部分还没有做好,留作自动驾驶开发用)
5v 蜂鸣器                                               x1
futaba fp-r115f 接收机(hacked          x1
零散电子元件                                       若干
11.1v 2200mah 锂电池                      x1
GWS9050 三叶正桨                           x2
GWS9050R 三叶反桨                        x2
1cm x 1cm wide 不锈钢管机架  重量96g x1
塑料条脚架 取自塑料文件夹            x4

网友:
要是坐个人在上面,估计得晃死.像真机,我还是喜欢看平稳的起飞,平稳的飞行,平稳的转弯,平稳的降落,总之一个字,像真机就要像才好看

网友:
还有麦当劳的免费吸管若干

网友:
松下还出 EWTS82 陀螺仪 ?
不会吧.............

楼主:
是陀螺传感器,不是陀螺仪

网友:
为了四轴把重心设计的那么高,中间还插根那么高的天线,这种飞行器应该是以稳定为目标的吧

网友:
**的~高科技~~    无人驾驶~!

飞行员都跳窗走了~  还可以飞~!!

网友:
SU-27重心不对

一看飞行姿态,就知道是中心太靠后了,需要把重心前移至少5公分。

网友:
飞行员死了   还能飞.无人机啊

网友:
脖子断了还能玩,佩服